行车请教

楼主(2011-05-07):
双梁行车的大钩在运行过和中大钩的电阻老是太热,都烧红了,是什么原因,请高手们老师们帮帮忙

网友A:
检查转子电阻切换接触器是否动作,触点是否烧坏。

网友B:
肯定是这一组电阻运行时间过长,检查一下电阻切换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