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7):
框架断路器额定电流有630A,实际用电只有200多A不超300A确跳闸,一星期二到三次,经检查发现二个分开关柜中与杠扛刀开关连接的120的线耳有一个生铜六,另一分开关柜也有一个生铜六,难道接触不良吗,哪方面原因造成的,请教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A:
接触不良的嫌疑还是蛮大的

网友B:
,监测触点的温度,涂点凡士林吧

网友C:
框架断路器额定电流有630A,不代表它的整定电流也是630A啊,你校验过它的整定电流吗?另外你所说的“杠扛刀开关”和“生铜六”是什么东东啊,这俩个词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能给解释解释吗?

网友D:
生铜绿应该是铜表面氧化了,广东术语。框架式结构的应该就是ME开关了,先不要急着检查主回路,应该把开关拉出来,重点检查开关下面的辅助端子触点和固定端子有没有接触不好。

楼主:
各位师傅还是一星期调闸一次,合上闸的时间变长了,以前跑到配电房按合闸按钮就能合上,现在要半小时,要按多次才能合上,630A的额定电流,看电流表只有300A左右,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很烦?检测上端电压有409V左右,与高电压有关吗?请教各位大师!谢谢!

网友E:
跳闸后立即检查一下断路器是否过热,过热就可能是触点接触不好。
另:把生铜绿的地方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