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模块控制

楼主(2011-05-07):
我厂吊车控制系统。两套吊车,同样的控制系统。其中有一台目前现象是这样的:大车能向右不能向左。查PLC模块信号。
有输入,没输出。然后将模块 与2#对换。2#依然正常运行。1#现象变成能向左不能向右。也是有输入。没有输出。
外接线什么,我全都没动过。
    请教各位。。还给分析分析。。

网友A:
什么样PLC,什么样的模块,具体什么输入输出这些,说清楚点啊

楼主:
不好意思!露丑了......
我今天复查了下,,是外部接线问题。
是外部限位继电器动作,将输出控制回路断开了。。。
还是很感谢各位关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