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8):
各位好,弱弱的问个232软件设计的小问题,见笑了,请大家多多指点
232 硬件上可以实现全双工,那在设计软件时,我如果要全双工通讯,那在接收结束之后是否要禁止接收,等到接收数据处理完了再使能接收?如果不禁止接收,那是否要设计双缓冲来避免接收到的数据还未处理完就被新接收的数据覆盖了?

网友A:
双工的话,发送与接收不是同一寄存器,没有必要禁止;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但我说的不是被发送寄存器覆盖了,而是前一次接收到的数据还没有处理完就被新一轮接收的数据给覆盖了

楼主:
路过的人不能留下点脚印吗?

网友B:
双工是发送和接受同时的 但是他们的地址是一样的,但是再他们不会同时用这个地址,所以你不需要担心这种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但我说的不是被发送寄存器覆盖了,而是前一次接收到的数据还没有处理完就被新一轮接收的数据给覆盖了
是的,要不你的处理速度足够快,要不缓冲区足够大.
所谓双缓冲,其实不是硬件的缓冲,是你自己另外开辟的缓冲.也就是说,接收的数据,不能马上执行复杂的运算来处理的话,那就简单地运送到别的更大的存储空间去,等待有空再处理.然后flush接收缓冲区,避免接收丢失溢出.

楼主:
呵呵,谢谢您的关注,我想我没有把我的问题描述准确

网友D:
那你能把你的问题描述准确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但我说的不是被发送寄存器覆盖了,而是前一次接收到的数据还没有处理完就被新一轮接收的数据给覆盖了
是的,要不你的处理速度足够快,要不缓冲区足够大.
所谓双缓冲,其实不是硬件的缓冲,是你自己另外开辟的缓冲.也就是说,接收的数据,不能马上执行复杂的运算来处理的话,那就简单地运送到别的更大的存储空间去,等待有空再处理.然后flush接收缓冲区,避免接收丢失溢出.
我已经开辟了一个存储空间来存放接收的数据,具体点说,我在接收中断中已经将接收到的一帧数据存放到了A数组中,对接收包的分析处理是放在主循环的,我的问题是,如果在接收完成之后不禁止接收,则主循环可能还来不及处理完当前帧,下一帧数据又来了,那如果我在主循环中还是用数组A,那这个时候的数组A可能就不是我要处理的那帧数据了,所以我想问,我在接收中断中是否要再开辟个数组B来存,主循环中对数组B进行处理

网友A:
你算算接收与发送数据的速度吧;

网友C:
既然是自己开了缓冲,开一个和开n个效果是一样的.你把A开得无穷大就是了.
处理没特殊的话,数据结构上就是一个先进先出的队列而已.
在处理不能及时的情况下,是不是要禁止接收,取决于你的通讯重要还是处理重要.
当然,一直不断的通讯流和数据处理的不力,实际是毫无意义的,这时就要舍弃通讯.

网友A:
所以要算好接收与处理时间才不会覆盖;

网友E:
发送的数据会有结束标致吧,当接收到结束标致时才会接受下一条信息。也有根据数据之间的时间判断的,当连续一段时间内为收到认为一条信号接收完成。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指点,我开的缓冲区不是先进先出的,是我手动存的,就像13楼说的那样,根据开始和结束字符判断一帧数据的开始和结束,每接收一帧数据重新刷新一次,接收的时间是好算的,可是处理是放在主循环的,还有别的中断什么的,这处理时间不大好算吧?

网友F:
特价销售西门子PLC(200 300 400 1200)变频器,触摸屏,数控,直流调速器,==
6ES7 307-1EA00-0AA0
6ES7 321-1BL00-0AA0
6ES7 331-7KF02-0AB0
KTP178
西门子S7200-300-400PLC   特价销售
西门子触摸屏、变频器 优势产品
PLC周边产品(编程电缆,前连接器,导轨)
西门子变频调速器(优势产品)
控制系统(备件)(优势产品)
西门子控制系统(备件)(优势产品)
以上产品,有需要请联系~
QQ:1415472996
电话:13871032759
联系人:艾小姐

网友G:
把前一次收到的数值赋值给一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