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8):
先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出现在原料磨电气室,电气室的CPU用的是400的 然后立磨柜是一个单独的PLC系统 用的是300的。电气室跟中控服务器通过光钎传输,然后立磨的300系统跟电气室CPU是通过屏蔽网线传输,网线大概20米左右,信号没问题。
出现的问题是:现在中控对立磨PLC发出信号后, 现场的300系统能立即收到中控信号,但是现场的返回上来的信号需要十秒左右才能反馈到中控画面~要有数字量 模拟量都存在这个问题!只是400跟300之间通信存在这个问题。直接对400发出信号没有任何问题!
PS :现在400跟300组态没有问题
寻找了很多次 也没有查询出问题所在 希望论坛的各位前辈

网友A:
如果只有20米,建议换DP线来通讯试试。

网友B:
20米不是很长呀

网友C:
你是用什么编程的啊?
看一下接收和发送都在什么块里?
我想通讯和线应该没问题,因为400到300是正常的。所以看一下通讯的采样时间和中控画面的采样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