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8):
用PLC控制环形分布的12个灯泡,实现如下功能:
1、 系统上电后通过按下按钮,可以使环形灯泡中相邻的三个(或三个以上)灯泡点亮,并且被点亮的三个灯泡可以沿某一方向以一定速度旋转(例如:当前点亮的灯泡是红灯1、黄灯1、绿灯1,下一个时刻被点亮的灯泡就是黄灯1、绿灯1、红灯2、以此类推),形成跑马灯的效果。
2、 被点亮的灯泡的旋转方向可以改变。
3、 可以随时改变灯泡旋转速度。灯泡旋转的速度分为高速、中速、低速三档。高速度档:每隔0.2秒前进一位;中速档:每隔0.4秒前进一位;低速档:每隔0.8秒前进一位。
4、 程序终止可以用按钮来实现。
5、 可以使用计算机编程软件编程,所需软件、硬件自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PLC控制环形分布的12个灯泡,实现如下功能:
1、 系统上电后通过按下按钮,可以使环形灯泡中相邻的三个(或三个以上)灯泡点亮,并且被点亮的三个灯泡可以沿某一方向以一定速度旋转(例如:当前点亮的灯泡是红灯1、黄灯1、绿灯1,下一个时刻被点亮的灯泡就是黄灯1、绿灯1、红灯2、以此类推),形成跑马灯的效果。
2、 被点亮的灯泡的旋转方向可以改变。
3、 可以随时改变灯泡旋转速度。灯泡旋转的速度分为高速、中速、低速三档。高速度档:每隔0.2秒前进一位;中速档:每隔0.4秒前进一位;低速档:每隔0.8秒前进一位。
4、 程序终止可以用按钮来实现。
5、 可以使用计算机编程软件编程,所需软件、硬件自备。

当看见第5条要求时,我意识到又是代做作业。

你可以先写个样例或者自己总结哪些地方不明白,大佬们会无偿援助的,自己什么都不搞的话,大佬们是有偿援助的。

其他不多说了,现在的新手是伤不起的……

网友B:
你觉的大家有可能帮你做这个程序吗!还是自己好好想想吧!

网友C(2011-06-24):
这我是自己用的程序,吧不要的去掉,你自己改改吧~16个灯,地址2000.00~2000.15

网友D(2011-09-14):
楼主还要个逆向的亮灯,把SFT指令改成SFTR比较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