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远程控制?

楼主(2011-05-08):
我司有几台空压机,阿特拉斯的,用·气不稳定,有时很大,有段时间有很小,这样有的空压机停机时间很长,想安装一控制盒在用气量大的车间,用气的时候开空压机不用的时候关空压机,而这车间离空压机房有60M远,如何设计比较好,请教各位大师,谢谢!

网友A:
用压力开关能控制。

网友B:
用压力继电器控制电机的的启-停;用多电机先入先出的循环启-停方法,使每台电机都有启-停的机会。

网友C:
最好是采用压力控制器。或者采用无线通讯装置,但那样的话成本就很高了。所以没有那个必要。最节约成本的做法就是加装压力控制器。

网友D:
在车间加装一个储气罐,如果起源稳定要求高的话,就加个变频器做把几台空压机做恒压供气

网友E:
在车间加一控制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