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菜鸟的提问。如何读取触摸屏的程序呢?

楼主(2011-05-08):
如何读取触摸屏的程序呢?实在有点菜 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为什么用数据线插入 电脑没任何反应呢 数据线有特别要求吗?谢谢~最好能具体步骤 万分感谢~

网友A:
一般在你触摸屏 相应的编辑软件上都有下载程序的功能,自己看看软件的介绍,还有就是要调好触摸屏的通讯参数了,把电脑和触摸屏的通讯参数一致 不然就没反应咯,

网友B:
这个问题真的有点菜了。我怀疑这个触摸屏的画面肯定不是你传的,假如是你传的话,那你就应该知道怎么上传。做法如下:
1.在PC机上安装相应的触摸屏软件。
2.购买相应的PC和触摸屏的通讯电缆。或知道触摸屏接口方式后可以自己制作通讯电缆。
3.设置相应的通讯端口。触摸屏通常采用串口进行通讯的。建立通讯,
4。通过软件及通讯电缆上传程序即可。

网友C:
很多基础的知识都没有 不好讲太多了  呵呵

网友D:
什么品牌的触摸屏、什么样的数据线,具体怎么操作的?

网友E:
还是一点就是触摸屏没被加密

楼主:
使用的EB8000的软件 触摸屏是MT6070ih的 数据线不知道是否用对 但使用时 数据线连接没反应 不知道触摸屏那怎么设置端口 不是太明白 我只是想把触摸屏上的程序下载下来

楼主:
下载PC的端口稍微会弄 但触摸屏不知道怎么弄 能否具体步骤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