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与E500通讯问题

楼主(2011-05-08):
单独运行此程序,通讯正常,但后缀再加程序就出现通讯报警,接受超时,请大吓们帮忙看看,我中断,和定时扫描都用了,都不行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各位大哥,
帮我提一下意见

网友A:
E500的变频器吗?
现在都没有生产了啊

楼主:
怎么没有哪那个大哥帮我提点意见呢,我现在是一愁莫展呢

网友B:
你后面加的是什么?元件地址是否后面又用了;

楼主:
没有呢,地址肯定没有冲突,我随便写几段程序也是一样呢,还有我用WDT指令之后可以多写几十步程序,肯定程序有问题,现在还找不出原因呢,万分感谢大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