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8):
在一般情况下,导体的电阻随温度的变化而怎样变化 ?

网友A:
一般金属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升高而变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一般情况下,导体的电阻随温度的变化而怎样变化 ?

问的应该是按什么规律变化吧,如直线、正弦曲线、e底那个叫什么曲线或者其它我不知道的曲线等等。

网友B:
导体的电阻,与电阻率,长度,横截面积,温度有关。

温度升高,金属电阻值一般会变大,与温度的具体关系为:ρ=ρ0(1+αt),其中ρ0为零度时导体的电阻率,α为导体的温度系数。

温度系数α:±ppm/℃,即单位温度引起的电阻值的变化。ppm(Part Per Million)表示百万分之几,比如:标称阻值为1k的电阻,温度系数为±100ppm/℃,意为温度变化一摄氏度,电阻值的变化为1k±0.1Ω,变化100℃,阻值变化为1k±10Ω,精度非常高了。

电阻的温度系数精密级的在几十ppm,普通的是200~250ppm,最差的也不过500ppm。

从以上资料看,电阻的变化是与温度成直线上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