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8):
咸工您好!一台深圳汇川MD320变频,55KW,每次带负载运行到5Hz左右时跳输出缺相(带11KW以下的电机运行到35Hz都不跳),检查6路驱动信好象都没问题.

网友A:
检查各接线处是否有松动现象。

网友B:
是不是真的缺相?测量一下三相输出电压和电流,即能得出判断:故障为缺相故障还是误保护动作。前者故障在电动机本身或变频器的6路PWM脉冲、驱动、IGBT模块电路;后者故障在变频器的相关检测电路。

楼主:
没有缺相,输出电流电压都平衡

楼主:
全部更换驱动316后,故障一样,但在参数表取消输出缺相保护后,启动,运行到40Hz,电流电压平衡,不知何因?

网友B:
缺相报警不是316报出的。输出正常,可能还是缺相检测电路,误报故障。对缺相的检测方法,一是输出频率检测,即判断有无缺口波口波形;二是输出电压检测,处理电压模拟信号,二者可能都是采用运算放大器处理并输出报警信号的。
如楼主所言,驱动电路与逆变功率电路应该都没有问题,应在缺相报警电路上下功夫啊。

楼主:
谢谢楼上!我再查一下运放.

楼主:
感谢咸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