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KW风机马达烧了

楼主(2011-05-08):
单位空调的风机马达45KW,星三角启动,运行了3个月,昨天早上上班,车间的同事说1#风机启动不了,到现场查看,发现空开已分,主接触器触点一相已粘连,再检查电动机,发现一绕组对地短路,电动机也不是频繁启动,因单位是新厂,设备还在保修期中,安装公司还没有撤,我现在怀疑是他们接触器选小了,引起接触器触点粘连,他们配的接触器是主接触器和三角接触器是施耐德的SLD-50的,各位师傅,你们认为这接触器够大吗?

网友A:
哎,设计问题..这么大的电机应该选无触点的接触器...!固态继电器 !

网友B:
可能是风机安装不平行,运行一段时间后轴承磨损,造成电机扫烫烧毁线圈;
拆开电机看看定子与转子中间有没有磨损痕迹;

网友C:
那么大的电机最好采用软启动器。那样对电机的保护就非常安全了。从经济的角度看,一台45KW的电机要比几台软启动值钱多了!

楼主:
今天风机厂家来了,他们把原因推给安装公司,说他们没有把电动机端盖上的排风接上,造成散热不好,发热,绝缘降低短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风机厂家来了,他们把原因推给安装公司,说他们没有把电动机端盖上的排风接上,造成散热不好,发热,绝缘降低短路
在保修期内倒不用怕什么
反正是安装公司的责任

网友E:
风机是全载启动,居然可以星三角,这是疑点一,不温升才怪;接触器一相粘连应该是电机对地短路电流过大造成的,跟接触器电流大小无关,就算是200A的接触器,出现对地短路造成粘连也是在所难免。这个电路使用SLD-50很明显就是容量不足,烧触头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F:
明显的接触器触头容量不够( ⊙ o ⊙ )啊!

楼主:
O(∩_∩)O谢谢各位,还好在保修期,没什么压力,已要求他们换D80接触器了,但是电动机不给换新的,只是拿去修理,有点担心维修质量,

网友G:
45KW的电机不算太大吧,风机应该有风门吧,启动时风门关到底的情况下,负载不能算太重吧,求高人指点,没用过无触点的接触器,哪位老师能告诉一下,无触点的接触器什么样的吗,跟普通接触器有啥区别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哎,设计问题..这么大的电机应该选无触点的接触器...!固态继电器 !
拜托!45KW的电机也算是大电机了?!固态继电器一定就比交流接触器好吗?
很奇怪的回答!

D50接触器是太小了,如果不是技术水平问题,省这么点钱得不偿失,D50,D65,D80每加大一档也就差百来块钱。

网友E:
支持15楼的说法,使用这种固态继电器不使用强制散热的话,很麻烦。

网友I:
我单位风机45千瓦,星三角启动,接触器控制,都是西门子的。

网友J:
这么大的电机应该选无触点的接触器

网友K:
用100安以上接触器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L:
接触器选小了!

网友M:
我靠,电机保护器或热继电器没有吗

网友N:
接触器偏小

楼主:
热继电器整定电流为65A,但是没动作,

网友O:
不够啊应该用软启

网友P:
同意10楼的说法

网友Q:
看了大家说的,我们厂的45KW输送风机,用了德力西的D95,有时也烧,没什么事,别搞得象很大的事一样,电工胆大心细,认真就可以了……

网友R:
电动机质量问题

网友S:
这个嘛,最好是加个软启. 另外,要用真的D80, 现在市场上能买到的都是假的, 去真货代理那里直接拿.

网友T:
看了以上全部回复,不少人动不动就拿出“无触点”、“固态”、“软起”之类的东东,这些玩艺一定比接触器好吗?以前没有这些玩艺时,上百千瓦的电机不照样安全运行。

网友U:
90A/1.73=52A,选SLD-50的接触器,放在角里也嫌小,最小也得65A的;放在角外就更小了,恐怕需要100A的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