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故障

楼主(2011-05-08):
遇到开关电源问题,测3844的7脚电压指针表抖动请问是何缘故,还有如果3844保护电路动作,8脚还有5伏电压吗?我是菜鸟请不要见怪

网友A:
7脚电压抖动,说明电源进入间歇振荡状态,可能是过电流或过/欠压保护引发停振保护;保护状态中,8脚电压还有,但不一定是稳定的5V,与7脚电压幅度有关。

网友B(2011-08-03):
外围电路重点检查一下,还可以把次极每路整流二极管断开看看会不出不波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