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8):
一直不知道这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图片不清楚
是不是变送器

网友B:
应该是信号隔离器。一个控制回路中应该不需要那么多的信号分配,除非要做信号隔离。

网友C:
dgw型温度变送器
功能 变送器将来自工业现场的热电偶信号、热电阻信号、其它传感器测量的毫伏信号等转换为与其被测物理量成线性关系的1~5vd.c.及4~20mad.c.标准信号输出。以供指示仪、记录仪、数据采集器、调节器或分散型控制系统使用。
型号:热电偶温度变送器、热电阻温度变送器、直流毫伏信号变送器
dgw(ib)型温度变送器
功能 变送器将来自工业现场的热电偶信号、热电阻信号、其它传感器测量的毫伏信号等转换为与其被测物理量成线性关系的1~5vd.c.及4~20mad.c.标准信号输出。以供指示仪、记录仪、数据采集器、调节器或分散型控制系统使用。 型号: 热电偶温度变送器、热电阻温度变送器、直流毫伏信号变送器
dgg-□□□0型信号隔离器;
功能 将输入的电压(1~5 vd.c.)或电流(4~20 mad.c.)信号转换成与之相互隔离的电压(1~5 vd.c.)或电流(4~20 mad.c.)信号,以供指示仪、记录仪、数据采集器、调节器或分散型控制系统使用,从而组成各种各样的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或监测系统,可广泛应用于石油、冶金、化工、电站等行业的过程控制系统中。型号: 一入一出型仪表、一入二出型仪表和二入二出型仪表
dgp-□1□0型配电器
功能:向工业控制现场的二线制变送器提供与其供电电源相隔离的配电电源,同时将二线制变送器传来的4~20 mad.c.标准信号转换成与之相互隔离的1~5 vd.c.和4~20 mad.c.标准信号输出,以供指示仪、记录仪、数据采集器、调节器或分散型控制系统使用。
型号:一入一出型仪表、一入二出型仪表和二入二出型仪表。
dga-□□00型安全栅
型号:单通道检测端安全栅,单通道操作端安全栅,单、双通道重复式安全栅,开关量输入、输出型安全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