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损耗+接头损耗

楼主(2011-05-08):
今天老大要求计算一路灯箱变线路损耗+接头损耗,下面有四回路,每回路都4*35电缆。有办法计算的吗?

网友A:
P=I2R先求出电缆的电阻和流过的电流套到公式就行了

网友B:
请二楼能不能给出具体的算法,小弟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C:
路灯灯具的功率因素不知有没有标出,如标有可先测出每回路的电流,再根据P=根号3*I线*U线*功率因素算出回路总功率,再减去灯具标称功率,可以大约算出线路加接头的线损(说是大约是指因为有线路压降存在,电源送到每个灯具不是标准的相电压,是稍低于相电压,所以灯具实际消耗功率略小于标称功率)。如每相电流不一样,可用P=I线*U相*功率因素算出每相功率再三相相加计算出回路总功率,再减去灯具标称功率就是回路损耗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用电桥测量该回路电阻(导线+接头),然后计算即可
路灯回路用电桥测量不合适,因为路灯全部并联在主线路上,这样测量测不到线路至灯具的接头的接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