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9):
三菱的j2s系列,需要位置控制,是否一定需要三菱plc中的定位模块,能否用其他厂商的plc来控制伺服放大器j2s呢。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任何厂家的都可以

网友B:
如果是MR-J2S-A的用其它的PLC等可以,只是能发出脉冲

如果是MR-J2S-B型的伺服,要用三菱专用的控制器,不过这个用的人比较少

网友C:
MR-J2S-A的伺服可以接入其它PLC的脉冲做定位,但在定位的上位机选取中,我个人认为,三菱的PLC在这方面是很强大的,如FX1N的PLC就可以做简单的定位控制,编程式也很容易。

楼主:
谢谢,三菱目前缺货很厉害,特别是plc组件

网友B:
受地震影响,是有些缺货,不过现在陆续有些货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