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有关台达PLC 文本显示 同TO 指令怎么用

楼主(2011-05-09):
这个怎么用
如果我要这个模块里面的数据输出 怎么弄
头大啊

网友A:
这指令和三菱的差不多,模块数据要输出,要用FROM读出,不是TO写入

网友B:
正常可以看懂的 不行就找人培训培训

网友C:
先确认你用的特殊模块型号,根据型号查对应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