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9):
刀开关又称闸刀开关或隔离开关,它是手控电器中最简单而使用又较广泛的一种低压电器
空气开关是一种只要电路中电流过大就会自动断开的开关。
刀开关和空气开关的使用十分普遍。无论是在工程上,还是日常生活中,两者都是很常见的电器产品。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些说法,认为空气开关会彻底取代刀开关,当然这个观点也存在很久了。本文就是针对这个观点,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主要是比较分析刀开关和空气开关的区别和不同。
首先是简单介绍下这两者。关于刀开关就不再过多阐述,稍微说下空气开关,虽然有着开关两字,但其实际上是一种低压断路器。说的更确切点,是一类具有保护功能的微型断路器。同时能够实现过载,漏电接地等诸多功能。如平时十分常见的DZ47-63微型断路器,要明白空气开关是否真的可以完全替代刀开关,就需要首先了解两者的区别和各自的优点。从而做出判断。空气开关和刀开关虽然都能起到线路短路保护的功能。但是但从功能上看:空气开关可以自动跳闸,不需要替换保险丝,过载能力更强,能减少电弧危害。所以相比之下,其使用更为方便,安全性也相对较高。特别是处于安全性能和使用性,现在很多人都选择空气开关,这也是很多人认为其能彻底替代刀开关的原因所在。
但是事实上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些别的方面。比方说最直观的,价格问题,既然空气开关具有着种种的优点,再加上美观的外形,其价格相对刀开关也会高上很多,所以在所有地方都普及使用,并不是那么靠谱。再次,虽然空气开关的安全性高,但这也是相比于刀开关裸露的外形以及自身存在的一些天生不足而言的。不过其实刀开关还是有个优点的:我们都知道其具有一个明显的分段点,电气人员可以很方便的发现故障。而对于空气开关,由于没有明显的分段点,即使开关已经坏了,外面也是没法看出来的,所以会存在一定风险。还有就是刀开关可以用于电流比较大的线路,而空气开关一般的分段电流比较小,不过也并不是全部如此,如DZ20塑壳开关的分段能力就可达到2000A以上。
以上也就是一些我所知道的刀开关自己的优点和一些无法被空气开关取代的理由,实际上还有更多别的理由,这里不再赘述
如要了解相关信息请点击我的工控博客!
本文由***提供!!

网友A:
想请教一下,“空气开关和刀开关虽然都能起到线路短路保护的功能。”这句话你确定是对的?

网友B:
作用不一样,但是取代目前还不可取,除非空气开关升级,或做到想刀闸开关一样的作用!
   就如目前西门子有一种小型断路器可以省热继电器,这就是进步,价格就。。。。。。

网友C:
   名词“空气开关”、或“断路器”,只是叫法不一样,主要看其何所指;当然,还有一个名词规范问题。
   楼主的表述,有混杂的地方,可能下次会表述得清晰些;表述清楚了,应当也对产品推销有好处。

   刀开关有其用途,有的场合下,需与断路器配合使用,不是简单的取代问题。

网友A:
刀开关,只有一个作用,就是使电路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因其没有专用的灭弧装置,也没有专门的触头,所以,不但不能对设备进行短路保护,就是带一点负载拉开都有可能引起弧光短路;空气开关,也就是断路器,带有过载、短路保护功能,配有专门的灭弧罩,其动静触头也可以耐受断开负载的时候所承受的反向短路电势的冲击,但是,缺点是没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一般两种开关是配合使用,操作起来有个先后顺序,否则就容易导致二次事故。所以,针对楼主的话,可以很肯定告诉你,这句话是错误的。

网友D:
各有千秋吧。刀开关价格便宜,但主要起隔离作用,只能切断小电流。空气开关嘛,价格肯定贵得多咯,但它能切断大负荷电流。还有漏电跳闸功能。

网友E:
各有所长。作用还是有点不同

网友F:
我感觉不能取代,各有各的用处

网友G:
不可能取代的,他们的各自作用不一样,空气开关主要能带负荷切断线路,并有保护功能。而刀开关不能带负荷操作的,它的主要作用是能让线路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根本不同的东西怎么能取代呢。

网友H:
各有千秋吧

网友I:
不可能完全取代的
各有各的功能特性

网友J:
作用不一样不能相互代替

网友K:
刀开关因为没有灭弧装置是不能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动作的,空气开关(断路器)是可以在有负载工作时动作的。空气开关相当于刀开关+保险丝+过热保护继电器,它可以实现过载,过热时自动断开但不需要更换任何部件。
至于空气开关能不能彻底取代刀开关,关键是看适用的场合。
举例说明:1、用于厂房主配电,用空气开关代替刀开关就不合适。因为主配电用于厂房多处用电,如果某一处发生短路、过载等情况就有可能会导致主配电的空气开关自动断开,这样就会给排查故障增加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危险。
2、用于单独电气控制则不能单选刀开关,还需要配上保险丝。这样占据的空间就比较大,而且不美观,关键是不能在有负载的情况下操作。这样就会产生危险。

网友L:
学习了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M:
我们配电柜里两者都用,更安全

网友N:
发展趋势。只是价格贵一些

网友O:
各有所长,结合使用更好。

网友P:
刀开关和空气开关的使用不存在取代问题,他们的用处不同,刀开关可以清楚地给出一个明显断开点,让人停电作业更放心。而空气开关在负荷停电时能灭电弧,让人拉闸更安全。两者各兼其职,配合使用。

网友Q(2013-09-01):
刀开关当隔离开关用

网友R(2013-10-26):
空气开关取代不了刀开关,刀开关是起到明显断开点的作用,空气开关的应用在近年是越来越多的,刀开关应用越来越少,但是并不能取代。在小型的配电箱里已经没有刀开关了,但大点的配电柜里刀开关是必有的。

网友S:
会,现在有带刀闸空气开关可取代刀闸

网友T:
刀开关有明显的开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