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9):
我单位有台泵要变频起动后转换到工频运行。请教在变频器上要如何设置。转工频的电路我计划用时间继电器和接触器配合转换。那变频启动是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A:
变频启动当然是在变频器里设置了。变频转工频,先把变频器与电机之间断电(用自由停车命令,也叫惯性停车命令),然后时间继电器延时0.5s,把工频与电机之间闭合即可。

楼主:
谢谢啊。能不能给个电路图啊?我需要变频器一加电就启动的那种。

网友B:
变频和工频的手动转换吧???你还是想变频器一拖X的方式

网友C:
你多大的电机呀?还要这么麻烦吗?星三角降压启动不行哟?不然简单点,买个软启动器咯,就可以代替你的变频器还有接触器,时间继电器。

网友D:
搞不懂,用变频器不是很好吗,可以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