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9):
高压电度表中的有功表和无功表怎么解释呢。新手求知识,望老师解释下,谢谢!

奋发图强!三人行毕有我师!

网友A:
呵呵,我还没听说过电流表还分有功电流表和无功电流表的。只有功率有分有功和无功。

网友B:
有功就是有用功,无功就是无用功~

网友C:
只是说功率

楼主:
呵呵,谢谢啊,我打错字了,应该是电度表的。让各位见笑了.
奋发图强!三人行毕有我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功就是有用功,无功就是无用功~
人才还真会从字面上理解你这不是误导新人嘛

网友E:
何不去搜索一下?!

网友F:
shi是不是有功无功组合表带电流。电压。频率显示的表它内部有计算的程序和传感器数显秤一样

网友A:
呵呵,怎么跟你解释呢!功率分为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只有感应负载才能产生无功功率,就如电动机,变压器…

网友G:
有功表测有功,无功表测无功,用来算功率因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功表测有功,无功表测无功,用来算功率因数

网友A:
有功功率----又叫平均功率。交流电的瞬时功率不是一个恒定值,功率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叫做有功功率,它是指在电路中电阻部分所消耗的功率,以字母P表示,单位瓦特。

    视在功率----在具有电阻和电抗的电路内,电压与电流的乘积叫做视在功率,用字母Ps来表示,单位为瓦特。

   无功功率----在具有电感和电容的电路里,这些储能元件在半周期的时间里把电源能量变成磁场(或电场)的能量存起来,在另半周期的时间里对已存的磁场(或电场)能量送还给电源。它们只是与电源进行能量交换,并没有真正消耗能量。我们把与电源交换能量的速率的振幅值叫做无功功率。用字母Q表示,单位为芝。

   功率因数----在直流电路里,电压乘电流就是有功功率。但在交流电路里,电压乘电流是视在功率,而能起到作功的一部分功率(即有功功率)将小于视在功率。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叫做功率因数,以COSφ表示。

网友I:
我还没听说过电流表还分有功电流表和无功电流表的

网友B:
我说的不对吗?

网友J:
电度表本来就分有功表和无功表。。  不用加个高压吧???   有功就是机械所做的功实际用的电。。。  无功就是电线或其它因素所消耗的电。。。

网友K:
这两块表都是在测有无功的电度,
两块表的原理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根椐容性超前电流,感性滞后电流而做成的

网友L:
根据有功表和无功表可算出功率因素。供电所根据功率因素的高低来增加或减少电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