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接线

楼主(2011-05-09):
请教哪位大侠,PLC与变频器及电机是怎么接线的   最好发个图片 示意图就可以了

网友A:
这可不好说。你要实现什么样的控制都没有说。怎样告诉你要怎样接线呀。PLC有很多种,不同的PLC 接法和编程都不同。还有变频器也是一样的。

网友B:
还要看是哪种控制方式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sunjingweisjw@yahoo.com.cn  谢谢楼主

网友D:
方法1:用PLC控制中间继电器,继电器的触点接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多段速控制端子
方法2:通讯方式,如485串口、DP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