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变频器

楼主(2011-05-09):
求日立变频器故障代码(E30.4)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11-06-09):
是IGBT故障,可以检查一下IGBT或者驱动是否有问题。向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网www.sinodrive.com或者www.4008886560.com(上海津信)里面有比较多关于变频器的技术文章,可在大家学习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维修和调试技术有一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