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9):
10kv电缆原来用在1250kva变压器上的,现在容量不变电压变成6kv,请问原来地电缆能用吗?

网友A:
耐压没问题,只是载流量要考虑一下,特别是高压电缆。

网友B:
10KV都能用6KV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
那就得看你的电缆是多少平方的啦。6kv时电流约为125A,而10kv时是75A。

楼主:
对于各位的回答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