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9):
1.5KW4级电机坏了,用1.5kW2级电机通过变频器(变频器调到25HZ)代替。通过变频器能否将1.5KW电机的转距提升到1.5KW4级电机的水平。

网友A:
转数不也上去了吗

网友B:
同一电机功率不变,转速跟转矩是成反比的。转矩是可以达到,但不知你对速度有没有要求。

楼主:
转距跟级数成正比。2级1.5KW电机的转距比4级1.5KW转矩 小1倍。是否可以通过变频器提升转距的功能来提升2级1.5KW电机的转距,达到4级1.5KW电机的转距呢?

网友C:
可以的呀

网友D:
还要看负载类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