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9):
情况是这样,输入点010指示等长亮,断开010外部接点还是长亮,我估计是plc内部输入点坏了,请高手指点是不是这样的问题,有那些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也可能是010左右某个点让它亮
换机器-----一般这样处理

网友B:
监控一下PLC里这个点;
有多的输入点把程序里这个点换下;

网友C:
按三楼老师的方法试试

网友D:
应该是PLC内部的问题。

楼主:
谢谢,拆下来检查是plc内部问题,想改点,没想到um保护,无法进入,有什么办法破解吗?

网友E:
可以解决UM读保护的

网友F:
PLC内部光电器件坏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