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0):
请问各位高手,我用factorytalk view studio往触摸屏里down已经生成的mer文件,为什么报
The destination selected is not a valid device.Please select a valid destination any try again.

麻烦哪位高手给解释一下,怎么处理?

网友A:
你选择的生成版本的问题,降低版本就可以了。

楼主:
您指的是生成的mer文件版本高吗?
我试过了,我这个只能生成5.10版本的mer文件,其他低的版本都生成不了mer文件!
怎么办呢?

网友B:
我觉得是不是选择下载路径不对啊

网友B:
你可以把文件发过来我给试试

网友B:
这是路径不对,就是你没找到那个屏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了!

网友B:
恭喜恭喜

网友C(2011-06-15):
选择路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