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0):
请问咸工:变频器输入电压平衡,但电流不平衡,超过15~20%,对变频器有影响吗?测量输出端电压电流都很平衡.

网友A:
应是输入整流二极管内阻不一样!
不超额定输入电流应没事
或六个二极管某个不通,滤波就不好
就要修了

楼主:
原A相接R时(10A), 原B相接S时(16A),原C相接T时(11A).我把输入电源掉换,B相接R时(16A), A相接S时(10A),原C相接T时(11A),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会跟输入接线的不同而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A相接R时(10A),原B相接S时(16A),原C相接T时(11A).我把输入电源掉换,B相接R时(16A),A相接S时(10A),原C相接T时(11A),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会跟输入接线的不同而不同?
可能提电源电压的差异吧。输入电流不平衡,楼上的朋友已经解答得很清楚了。哈哈。

楼主:
如果是整流二极管的内阻有差别,更换进线电源的相位,电流应该不会跟着变呀?

网友C(2011-08-03):
可能每相上面都接其它负载吧,每相上面的负载轻重不一样。

网友D(2013-12-12):
我现在一个项目出现了和楼主同样的问题,我用的是Siemens MM430 110KW的变频器,变频器进线电压均衡,但电流不均衡,差值达20多安培,变频器出现电压和电流均衡,咨询西门子工程师,他们说是进线电源品质有问题,但现场没有示波器,目前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E:
实际使用中,这是很常见的现象,不用担心

网友F(2014-01-25):
电源三相不平衡引起的

网友G:
应该是输入电压有问题吧

网友H(2016-10-10):
轻载时不平衡,重载时就平衡了。【整流模块有离散性】

网友I:
电源内阻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