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0):
这是松下伺服和西门子PLC的接线端子,大家能不能帮我连一下,顺便帮忙说一下原理,谢谢。
我就是想用224这个晶体管输出的PLC,Q0.0发高速脉冲来控制伺服的定位(程序都会写,就不会接线),想用脉冲+方向控制伺服。大家看看这个Q0.0怎么接到伺服上,中间需要加电阻吗?
希望大家讲一下接线的原理。为什么这样接线?听说是共阳还是什么的?大家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S7 200的除了S7 200CN Psi外的其他型号PLC公共端输出是正电压,而松下的伺服电机需要的是负电压,你要么使用S7 200CN Psi ,要么在中间加上光电耦合器进行转换。

楼主:
回复楼上的前辈,Q0.0是发高速脉冲来控制速度,Q0.2是用ON/OFF信号来控制转向吗?还是也得发脉冲?

网友A:
用ON/OFF信号来控制转向,Q0.0和Q0.1才可以发高速脉冲。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伺服?伺服里面的参数得设置一下才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实现,要是MINI A5的伺服的话,你看一下说明书的PRO0.06和PRO0.07,一些控制方式的选择。

楼主:
大家看看是这样接线吗?

网友A:
3脚、5脚、7脚接+24V,不好意思,我上面的图显示不行,+24V显示成-24V了。29脚、41脚接-24V。

楼主:
我上面画的图对吗?

网友B(2013-05-05):
我感觉ROCK先生的对,我目前也碰到这个问题,用西门子1200脉冲口控制松下A5伺服。去年使用欧姆龙CPM1没有问题。正在和松下公司交流。有经验的请奉献。联系我18964886781.谢谢。

网友C(2016-05-03):
回复 网友A:
大师,能否更具体一点呢?   要是我有两路脉冲输出;还要接报警信号,具体怎么接线呢?  求告知  急!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