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0):
在使用步进点控制师傅电机运动流程中,在第一次流程正确完成后,从第二次开始出现出现步点错乱。求正确方案。

网友A(2011-07-05):
您在步进流程中监控一下,建议将速度设定慢一点,行程长一点,在线监控一下,应该可以查出问题所在,如果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联系我,tech@xmhanl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