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0):
我现在用到三菱FX系列PLC与台达DOP-B10S615触屏连接控制,可是用RS232连线连接好后,老是显示读取错误,不是什么原因,请哪位老兄指点迷津。

网友A:
电缆不对吧?

网友B:
三菱编程口是422的
用232bd?
好好看看触摸屏手册

网友C:
电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