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电阻

楼主(2011-05-10):
精密电阻器,由Precision resistance翻译而来,简称精密电阻。普通电阻器区别高精密电阻器的主要依据为阻值误差大小,阻值大小,温度系数的大小。分类描述如下:
  对1Ω(欧姆)以上阻值的电阻,与标识阻值相比±0.5%以内阻值误差的电阻可称为JEPSUN精密电阻,更高精密的可以做到0.01%精度,也就是电子工程师所说的万分之一精度,此类电阻一般为薄膜电阻,使用此材质的电阻一般才能满足生产工艺要求。这类阻值1Ω以上电阻的普通系列精密度在±5%以上,电子产品上最常见的就是5%精度的电阻,不属于精密电阻范围。
  1Ω以下阻值的电阻,一般能达到±1%精密度之内,就算做精密电阻范畴了,因为阻值基数很小,就算是1%的误差,实际的阻值误差已经很小了。更高精密的可以做到±0.5%以内,但工艺要求,技术要求较高。
特性
  精密电阻要求电阻的阻值误差、电阻的热稳定性(温度系数)、电阻器的分布参数(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等项指标均达到一定标准的电阻器。
分类
  精密电阻按材料分,有金属膜精密电阻、线绕精密电阻和金属箔精密电阻几类。金属膜精密电阻的精度较高,但阻值温度系数和分布参数指标略低;线绕精密电阻的阻值精度和温度系数指标很高,但分布参数指标偏低;金属箔精密电阻的精度、阻值温度系数和分布参数各项指标都很高:精度可达10-6,温度系数可达±0.3×10-6/℃,分布电容可低于0.5pF,分布电感可低于0.1μH。由于上述三类精密电阻器的价格随性能而提高,所以在应用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用。例如,在直流或频率很低的交流电路中,一般只需选用JEPSUN线绕精密电阻或JEPSUN金属膜精密电阻即可,没有必要选用价格高昂的金属箔精密电阻。
  金属膜精密电阻的主体通常为圆柱形;线绕精密电阻则有圆柱形、扁柱形和长方框架形几种;金属箔精密电阻则常呈方块形或片形。线绕精密电阻的匝数较多时,往往采用无感绕制法绕制,正向绕制的匝数和反向绕制的匝数相同,以尽量减小分布电感。长方框架形的线绕精密电阻通常是设备制造厂根据需要专门定制的,常用于仪器仪表。
一旦仪器仪表中的长方框架形线绕精密电阻损坏,可用与原电阻合金丝的材料、直径、长度均相同的新合金电阻丝均匀绕在原框架上代替。如果原长方框架形线绕精密电阻只是表面绝缘层破损,只需将原电阻丝从框架上拆下,重新浸漆(宜选用性能优、价格低的1260绝缘清漆),再经晾干处理后重新绕到原长方框架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