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0):
请问西门子S7-200   CPU222CN  的Q0.0  能发出高速脉冲供步进驱动器控制使用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用力扬的步进驱动器(M524)控制六线的两相步进电机,我的接线是先用万用表量步进电机线圈电阻,然后分出AB两组。和步进驱动器接线是:A相的三根线我只用了两根,中间抽头的那根我悬空没接。分别接到驱动器的A+和 A- 。B相接法和A相相同.分别接两根到驱动器的B+和B-。B相的那根抽头也是悬空的。驱动器的供电电压是DC+20——+50V,我用的是24V的直流电源。步进电机是VEXTA  型号: PK268-01A   DC1A   8.6欧姆    步距角为1.8度
上电后发现步进电机在停止状态下发热很厉害。是不是我哪里接错线了。小弟初学,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调节电流值
应该有个电流调节电位器   你调小点    还有你输出的脉冲信号需接5VDC电源

楼主:
楼上的师傅是指驱动器电流调小点吗。PLC的输出L1端我接的是+24v 。   PLC是 PNP输出,我中间串了一个2K的电阻到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

网友B:
把悬空的线接上吧

楼主:
我程序编好后,用PLC的QO.O发出高速脉冲到驱动器上,可是步进电机只会动一步。我设的脉冲数是60000,周期是250.是参数有问题?请高手忙吗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