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0):
大家好!我是新手,做了个液压阀控缸系统PID控制,用matlab自动调节参数,最后得到Kd为负数,这是怎么回事?可以为负数吗?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好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一个阀控液压缸的PID参数整定,你可以试下,将得到的负数参数进行取绝对值,进行simulink仿真  你会发现得到的结果跟负的一样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最后你还是取正数比较好!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可是我这个改成正的不行,不收敛。查了些资料,我发现负的几乎没有。可能是模型有问题吧。

网友A:
模型
嗯  理论上讲是没有负值的,我当时是用了一种算法,结果辨识出来的参数的确实有负的,后来我就试了正值和负值,结果输出的阶跃响应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