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0):
小弟今天现场调试,遇到个问题,先描述一下,我用300的AI4/AO2模块采集两个压力传感器的值,压力变送器是输出4~20MA,输入15~30V/DC,两线制,接入地址是PIW256和PIW258,在S7上采样上来值一直保持在32757,并且保持不变,我把24V电源关闭,采样上来的还是32757,但是给压力传感器送电后,采样上来的依旧是32757,就是说,不管给传感器送电与否,我在上位机上采样看到的PIW256和PIW258两个点都是32757,这个值应该是个溢出的值吧,但是当我把传感器接线拆掉之后,采样值就变成0了。
以上是现象,我再说一下我今天都做了什么工作查找问题:1.我换了其他正在正常使用的同型号的压力传感器,2.我换了同型号的模拟量模块,3.我检查了硬件组态,4.我把电源和PLC电源做了共地,5.跳过端子接线,把传感器直接接入输入模块
以上这些全都没有用,问题依旧。
小弟我真的想不到还有什么办法了,希望各位前辈能指教一下,我以前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用的AI4/AO2 8bit  订货号335-0CE01-0AA0

网友A:
你修改卡件侧面的小方块了吗?

楼主:
哪里有小方块呢???请明示

网友B:
输入模块需要在硬件组态设置中设置模拟量模块的量程。还有你最好能帖出模块和变送器的接线图。假如你是电流信号的话,当压力变化时可以用万用表测量是否有电流输出,当然这个电流必须是大于4mA的。如果有那就是模块设置和接线的问题了。
请仔细检查检查接线方式!

楼主:
3340CE010AA0这个模块在组态里面不能设置输入检测方式,他的输入点选择是通过接线选择的,我的接线方式是DC24V+--变送器电源输入--变送器信号输出--模块电流检测点--检测点负极--DC24V-

网友A:
把AI卡件拆下来,看看侧面,你会看到四个标着A,B,C,D的小方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