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0):
CP1H(CP1H-XA40DT-D)的中断任务1 怎么也不执行,难道是断电上电 时间间隔太短吗? 大家帮我看一下,谢谢

PLC设置,IN1中断设置3个里,普通,中断,快速,选得中断,也编好了中断任务NO.141(对应IN1):D300累加1。

MSKS命令分别用加@和不加@的都试过了,用的两行,第一行确定用上升沿,第二行使中断任务1可用

@MSKS 111  #0000     @MSKS 101  #0000,前面有个前置条件W0.00常开,我用触摸屏一个点控制它置位。

连好后,编程状态传PLC设置,断电上电(时间较短),传PLC程序,运行,置位W0.00,之后24V电源,一头固定在COM点,一头碰0.01,使之通断。

我理解,这样的话中断条件达成(0.01由OFF到ON),中断任务141执行一次,

D300应该累加一次,监控内存怎么也看不到,用眼瞪了一个下午,期间试验了一下定时中断,可以使用,

网友A:
程序打不开

楼主:
可能我的CX-P 9.0的版本较高吧,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用脉冲输出了,他两冲突 =-=

网友B:
您好,如何联系你呀,我有类似的问题要问下你。

网友C(2015-12-07):
回复 楼主:
怎么脉冲输出啊,我试验的结果也是没有执行中断,奇怪的很!!求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