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0):
“出几道电路知识题,望大家参与”之二
   1、 在交流电路的串联支路里,为什么电阻的电压与电感或电容的电压不能数值相加,而电感与电容的电压之和却是其数值相减呢?
  2、 在交流电路的并联支路里,总电流等于其并联的电阻、电感、电容的电流值的代数和,这种说法对吗?为什么?
  3、 在交流电路的串联支路里,测得:电阻电压U1=40V,电感电压U2=200V,电容电压=230V,那么交流电源的电压=?如测得电阻阻值=20欧,请求出L=?C=?
   4、 有一交流电机额定功率1000瓦,星接,满载输出,其功率因数= =0.866,问并接多大电容可使功率因数=1?此时电源的输出相电流=?电机的相电流减少多少?
  5、 问:4题并接电容使cosφ=1,实际上已是LC谐振,此时回路的等效阻抗变为纯电阻(电机内阻),如按220V除以电机内阻计算,回路电流应该变大,可是实际上变小,这是为什么?你能解释吗?
  6、 在PLC调试时时,发现编码器不好使。PLC输入端的COM接24V的0V,编码器的负极也接0V,NPN型晶体管集电极输出,计数输入端有波形,就是不计数 ,你能说明不计数的原因吗?不更换编码器,你能用晶体管、电阻等个几个元件搭成一个电路,使其好用吗?
  7、 可逆计数器(欧姆龙有这样的指令)有+ - 两个计数输入端,可以分别进行加减计数,如果加减脉冲同时进入计数器的对应的输入口,就会因两路脉冲同时出现或相距很近,造成丢数使计数器计数不准,对硬件可逆计数器你能设计一个电路解决它吗?如是PLC又该怎样解决呢?
   8、 下面图一这个电路图,你能说出做什么用的,分析一下动作原理。
  9、下面图二是一个什么电路,请分析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A:
咋感觉就没一个懂的呢??纠结……纠结啊……

网友B:
第八题是复位和重启?

楼主:
2楼:你回答正确。它就是一个电子开关,用二个触摸按键使它的导通与停制。其他题能否做作?

网友C:
楼主的题目中的交流都默认50HZ?

楼主:
这里讲到的交流电就是常用的50HZ正弦波交流电。

网友D:
楼主这些题目从哪弄的啊?

楼主:
6楼:这是题目不是从哪弄的,是我编写的,目的就是学习和提高电路知识,我想这对搞电的人会有帮助的。

网友D:
谢谢楼主  能把答案也一起分享下吗?

楼主:
8楼:谢谢你的参与,一周后我会把答案发表的,所以拖一周,目的是给大家一个分析思考时间,尽量让大家自己作出来,当答案公布时,对照自己的答案,会加深理解的。明天我将贴出“出几道电路知识题,望大家参与”的全部答案,你可以看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