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0):
行车行灯变压器变出的电220V为什么漏电保护器不起作用(零线断了)

网友A:
经过二次电源之后对地漏电,一次电源的漏电开关不动作很正常,因为一次电源代数和已经为零。

网友B:
漏电保护器就是靠零线动作的,你的零线坏了,如何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