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用电如何节约

楼主(2011-05-10):
大家都知道感性负载用电容补偿以提高功率因数,那大家讨论下像家里这种混合性的负载可用什么方法达到节电的目的呢???

网友A:
家庭用电要想节电的话最好少用,例如,把空调温度调高到26度以上,空调、电视机、电脑不用的时候不要待机,直接关断电源,充电器等在电池充完后马上关断;做到人走灯灭等。

网友B:
家庭节约用电,只能在细节上注意,如照明尽量用节能灯,所有电器不要长时间待机,一可节电,二是安全。厨房耗电占很大的比例,所以尽量选择效率高的电器,如微波炉、电磁灶。对电脑进行合理设置,使其在设定时间待机或关闭显示器、硬盘。

网友C:
要节电就买些节电产品.但要节钱是另一方面的事了.

网友D:
家庭节电比较简单
只要合理的开关各用电器,基本上耗电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E:
从功率因数这里下手不是很理想的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看来只有从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