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转232 485问题

楼主(2011-05-10):
笔记本上只有USB口 手上有一根232转485线 比较纠结  是选择USB转232 还是直接USB转485  哪种方式比较稳定

网友A:
貌似都差不多啊 再说你又东西可以试试看啊

网友B:
我从中关村买来的转485的,为了解决西门子DP通讯用,结果连不上,驱动什么也都装了,就是不知道问题在哪,如果楼主也是用于PLC通讯,若成功,希望能分享一下

网友C:
你要连什么?

网友D:
直接买u口的下载线还是好的选择。

楼主:
买了一个usb转232线  然后232再转485口  s7 200通信已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