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1):
MPI(多点接口)是西门子内部使用的通信协议,物理层为RS-485。通过MPI网络的S7基本通信,S7-300可以用系统功能X_GET和X_PUT来读、写S7-200的存储区,最多可读、写76字节的数据,S7-200不需要编写通信程序。其优点是使用PLC自带的RS-485通信接口,不需要增加通信用的硬件,编程简单,容易实现。
1.通信参数的设置
用系统块设置CPU 224在MPI网络中的站地址为3。为了方便下载和监控,将S7-200、S7-300和计算机的通信速率均设置为19.2 kbit/s。需要将系统块下载到CPU,设置的参数才会起作用。
组态时将CPU 315-2DP连接到MPI网络上,设置MPI站地址为2。将设置的参数下载到CPU 315-2DP。
2.CPU 315-2DP读写CPU 224的V区的编程
在CPU 315-2DP的OB35中调用SFC 68“X_PUT”,将本站的DB 1的76字节数据发送到通信伙伴的DB 1的DBB100~DBB175,即CPU 224的VB100~VB175。调用SFC 67“X_GET”,读取CPU 224的VB200~VB275(即DB 1的DBB200~DBB275)中的数据,将它们存放到DB 2。执行OB35的时间间隔为默认的100ms。
   下面是CPU 315-2DP的循环中断组织块OB35的程序:
程序段1:将本站的DB1中的数据写入CPU 224的V区
CALL "X_PUT"
REQ         :=TRUE
CONT       :=TRUE
DEST_ID  :=W#16#3                              //S7-200的MPI地址
VAR_ADDR:=P#DB1.DBX100.0 BYTE 76     //S7-200要写入数据的VB100~VB175
SD           :=P#DB1.DBX0.0 BYTE 76          //存放本站要发送的数据的地址区
RET_VAL   :=MW2
BUSY       :=M0.1
程序段2:读取CPU 224的V区的数据,保存到本站的DB 2
CALL "X_GET"
REQ           :=TRUE
CONT        :=TRUE
DEST_ID    :=W#16#3
VAR_ADDR:=P#DB1.DBX200.0 BYTE 76    //要读取S7-200的VB200~VB275
RET_VAL  :=MW4
BUSY        :=M0.3
RD            :=P#DB2.DBX0.0 BYTE 76         //保存读取的数据的地址区
为了验证通信是否实现,在初始化程序OB100将数据块DB 1的76字节数据发送区的字预置为W#16#3333,将DB 2的76字节数据接收区复位为0。
3.CPU 224的程序
为了验证通信是否实现,在CPU 224的OB1中,在第一个扫描周期将发送数据区VW204~VW274预置为16#2222,将接收数据区VW100~VW174清零。
LD    SM0.1
FILL   16#2222, VW204, 38
FILL   16#0, VW100, 38
可以用CPU 315-2DP的变量表和CPU 224的状态表来监视参与通信的存储区。
   我第1次做实验的时候,很顺利地一下就成功了。总的感觉是只要组态和编程没有问题,通信很容易实现。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很精辟,很清楚,学习了!但程序部分最好还是能用梯形图给出来,那样看的就更加的清楚了。
如果能够给出S7300的硬件组态过程图片,就更加的完美了!
小弟只是提点小小的建议,请笔者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