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1):
***概述***
----CPU214有两个脉冲输出,可以用来产生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脉冲。功率驱动器将控制脉冲按照某种模式转换成步进电机线圈的电流,产生旋转磁场,使得转子只能按固定的步数(步数a)来改变它的位置。连续的脉冲序列产生与其对应的同频率(同步机)步序列。如果控制频率足够高,步进电机的转动可看作一个连续的转动。
----本例叙述用Q0.0的输出脉冲触发步进电机驱动器。当输入端I1.0发出"START"信号后,控制器将输出固定数目的方波脉冲,使步进电机按对应的步数转动。当输入端I1.1 发出"STOP"信号后,步进电机停止转动。接在输入端I1.5的方向开关位置决定电机正转或反转。
***硬件要求***
数量
   设备
1
SIMATIC S7-200 CPU-224
1
PC/PPI电缆
1
编程设备或PC
1
带有标准的功率驱动器和相关连接电缆的步进电机
1
用于传输控制信号到功率驱动器的电缆
1
开关
2
按钮
具体程序(有详细中文注释),可以下载直接调试.
西门子工厂自动化传感器-----接近开关、安全产品、机器视觉、射频识别系统

网友A:
程序下下来怎么打不开啊 问下这个要用什么软件打开啊,我的是S7200 V4.0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