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1):
求助!单片机开关量输入、继电器输出外围电路设计求助!
用TLP521 ULN2803等设计了单片机开关量输入 继电器输出等外围电路,麻烦大家给看看是否正确

网友A:
输入可以;输出也可以,4148二极管可不要;

网友B:
基本可以.
下面r4什么用?另外,如果是普通继电器,不要2803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可以;输出也可以,4148二极管可不要;

如果继电器动作频繁呢?这样的电路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可以.
下面r4什么用?另外,如果是普通继电器,不要2803也可以.

因为接的是P0口么 P0口没有上拉电阻,所以接一个上拉电阻,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A:
2803内部有个吸收二极管;
你的继电器再频率一秒也不要动作10次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03内部有个吸收二极管;
你的继电器再频率一秒也不要动作10次以上;
是叶工吧!你好!那你的意思!继电器一秒内动作不了10次以上??还是???

楼主:
如果我要求继电器1秒内动作多次的话,这个电路是不是就达不到要求?

网友A:
输出电路1秒动作1000次都没有问题,问题是你的继电器能这样折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路1秒动作1000次都没有问题,问题是你的继电器能这样折腾吗?
谢谢 叶工 明白了 你很热心!

网友C:
呵呵,叶工真是专家,值得学习

网友A:
我姓月;
叶工另有其人(叶工论坛WWW.OURPLC.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姓月;
叶工另有其人(叶工论坛WWW.OURPLC.COM);
月工 人好热心!

网友D:
简单易用的扩展模块
使用WD系列PLC扩展模块无需对PLC进行任何编程操作,就可以象使用PLC自己内部资源一样。甚至比使用PLC自己本身扩展模块还要简单、方便。如有兴趣,请电13543452756

楼主(2012-01-01):
引用 网友D:
使用WD系列PLC扩展模块无需对PLC进行任何编程操作,就可以象使用PLC自己内部资源一样。甚至比使用PLC自己本身扩展模块还要简单、方便。如有兴趣,请电13543452756
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