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1):
师傅们,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厂的凌格风空压机现在出现了一个怪现象,老是出现相序错误,我把线换了位,不行,换了接触器,不行,打电话叫了凌格风维修站的也没行,今天叫了佛山市的维修人过来,他说换PLC,我问咋会事?他说程序乱了,我在想程序乱了你新编啊,咋换啥plc啊,要2375元,到底是那里的出错了,师傅们……急啊

楼主:
我感觉PLC没什么问题啊,真不知道那里错误了……

网友A:
是不是相序继电器坏了

楼主:
谢谢,我明天查查相序继电器希望是啊……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咋没几个人指点呢……

网友A:
你在PLC出现相序错误的时候,看看相序继电器到底有没有动作,如果相序是对的而相序继电器动作的话,那就是相序继电器坏了,如果相序是对的相序继电器也没动作的话,那就有可能是PLC的问题。
 要不你也可以在确认相序没问题的情况下把相序继电器短接起来试一下,如果短接后就没问题了,那就确认是相序继电器出了故障。

网友B:
空压机我们现在用施耐德相序继电器,国产继电器不稳定,电压低就会报警
有时候稍微电网干扰就报警
通过修改PLC程序延时报警也不错

楼主:
谢谢,我正查看继电器,

楼主:
我还没找到相序继电器啊,师傅们,电器我传到了电工技术论坛里了,那位师傅看看咋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