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1):
我在做一个板子,我想通过USB口往板子里面写程序,恳请各位高手帮助一下小弟!!

楼主:
没说明白,我想要一个原理图,不用USB口供电,只用它来往单片机里面写程序

网友A:
如果你使用的单片机支持USB下载,可以直接把2根线接到单片机;
这种可能比较性小;现在的单片机都大多支持RS232下载,你用个USB转RS232芯片就可以;
转换芯片参考:FT232RL;GOOGLE .BAIDU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