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1):
电动机为:YZR-160L-6 13KW
使用电阻器:RT52-160L-6/2
电阻器接上交流,使用凸轮控制器控制

电机空转时转速一样,接上电阻后就出现一个快一个慢。

求助求助。谢谢啦!

楼主:
两台电阻器阻值相差1%

楼主:
两台电机共用一台电阻又是同步的,只不过力气太小,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楼主:
分别使用转速大概相差100转左右。

网友A:
实际转速吗?

网友B:
转速慢的那台有问题,可能是匝间短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动机为:YZR-160L-6 13KW 使用电阻器:RT52-160L-6/2 电阻器接上交流,使用凸轮控制器控制, 电机空转时转速一样,接上电阻后就出现一个快一个慢。
求助求助。谢谢啦!

中国工控网的刘志斌(http://www.gongkong.com/Forum/UserInfo.aspx?u=D-805E-07DAB5F6BEC6)说:

1、如果需要几台绕线异步电机同时启动、停止、调速、换向,是可以共用一个变阻箱,例如同轴的两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转速吗?
是实际转速。分别接上电阻启动时就差100来转,启动至高速时切断电阻后转速就一样。
如果两台电机同时使用一台电阻器启动转速一样,只不过力气太小。
更不解的是两台电阻器的电阻值又测过了,又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动机为:YZR-160L-6 13KW 使用电阻器:RT52-160L-6/2 电阻器接上交流,使用凸轮控制器控制, 电机空转时转速一样,接上电阻后就出现一个快一个慢。
 求助求助。谢谢啦!

中国工控网的刘志斌(http://www.gongkong.com/Forum/UserInfo.aspx?u=D-805E-07DAB5F6BEC6)说:

1、如果需要几台绕线异步电机同时启动、停止、调速、换向,是可以共用一个变阻箱,例如同轴的两个电机;

请问如果共用一个电阻箱应该怎么使用?
我手头现在有两台电阻箱,是串联还是并联?还是再买两台做两串并联使用呢?
盼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D:
相同的电机由于工艺问题,存在转差率不同都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同的电机由于工艺问题,存在转差率不同都很正常。

问题是高速时切断电阻,转速是一样的啊。

网友E:
两台电机有工艺上的差别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台电机有工艺上的差别是正常的

一个厂家出的电机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国工控网的刘志斌(http://www.gongkong.com/Forum/UserInfo.aspx?u=D-805E-07DAB5F6BEC6)说:
 1、如果需要几台绕线异步电机同时启动、停止、调速、换向,是可以共用一个变阻箱,例如同轴的两个电机;
请问如果共用一个电阻箱应该怎么使用?
我手头现在有两台电阻箱,是串联还是并联?还是再买两台做两串并联使用呢?
盼指点,非常感谢!

系短时工作制,用一台电阻箱一台凸轮控制器应该可以。

注意电机转子三相的接线极性,最好试验着来,不要接好线就不管了。

网友F:
换成同样型号的电阻,.你肯定是有一个的阻知不相同.或者有短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