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1):
大家好,我电脑是HPG41014TX 系统是WIN7旗舰版,编程软件是9.0的,在对CP1HPLC编程的时候一切正常,当在线工作不到几分钟电脑就蓝屏,每次都这样,不知那位大虾碰到过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深表感谢!

网友A:
有心无力啊

网友B:
你试试用电源行不?是不是USB供电有问题?

网友C(2011-09-09):
肯定是电脑的问题 你换台PC试试看

网友D:
电脑问题!

网友E:
我也碰到过类式现象,应该是你USB转RS232驱动错误造成。

网友F:
我记得好像是驱动的问题,当时我们公司三台笔记本连接CP1HPLC进行监控的时候都出现蓝屏。。。
官网上有一个解决办法,我的doc文档找不到了,没法发给楼主,抱歉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也碰到过类式现象,应该是你USB转RS232驱动错误造成。
这个机器可以不用232联电脑,USB直联
重装CP1H的驱动,顺便查一下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