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1):
办公楼的楼层配电盘进线是一个三极的漏电保护断路器, 使用临时电供电时(单相电供入三极)不跳闸, 但今天接入正式三相电后一用电就跳闸, 请问是不是不应该用四极的漏电保护?

网友A:
楼主你问的问题前后让人很难理解啊 怎么进线时候都说用的是三极的漏电保护 怎么又问是不是要用三极的漏电保护呢?不知你到底要表达什么?

楼主:
谢谢提醒, 已修改

网友A:
是啊 三相的电流的矢量和不为零导致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 三相的电流的矢量和不为零导致跳闸
问题是当时电缆没有敷设时是从其他地方拉来的单相电, 然后跳线连接另外两相后临时供电就没有跳闸

网友A:
弄个图上来看看啊

网友B:
之前没有用空调

网友C:
不共零产生的。三极的漏电保护断路器 应该就带有N线输入和输出了吧?

网友D(2015-04-14):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你用的三相四线制漏电开关,还是用的三相三线漏电开关,还有你是用380V还是220V时跳闸,三相四线制漏电开关用380V还是220V时不应该,看看是不是哪漏电,三相三线漏电开关用380V不应该,用220V那是肯定的!

网友E:
楼上的是外国人吗?说的话谁能看的懂?楼主三极漏电接220不跳阐是正常的,你用3级漏电接380带的是什么负载?如果是380的负载肯定有漏电的地方,如果是220的负载,不跳才怪,你零线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