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1):
报警代码是:1002 SERVO ALARM
           1012 Z-AXIS NOT REFERENCED
           300 Z轴 REQUEST FOR REFERENCE POSITION RETURN
           368 Z轴 series data error(INT)
现在设备开机就提示这几个错误,手动X轴Z轴都不动,Z轴现在在中间位置,但是屏幕上显示Z轴绝对值坐标/机械坐标都在0点,参数1815中的Z轴参数APCx为1,APZx为0。如果把APZx改成1,关机再开机后除上面的错误代码以外还有Z轴超程的报警,监视坐标时有时侯Z轴的坐标不停的变化,一直增长,能到3000多.
请问这是什么引起的,怎么维修啊?

网友A:
从所报信息看,Z轴原点复归没在位,一开机就有此报警而Z轴却没在原位,你检查下原点开关(或线路)看该开关是否坏了,坏了系统反馈量就会出错。

楼主:
Z轴原点是坐标0点,不存在开关,PLC里给Z轴的开关是两个运动方向的超程限位.
Z轴的0点是Z轴正向运动到丝杠的顶部时取的位置,所有的Z轴坐标都是这个点为参考点的
Z轴到丝杠顶部时,伺服电机就转不动了,所以这个点是不会漂的,现在屏幕上显示Z轴在0点,我考虑是不是有什么参数丢了.

网友B:
368最大可能是编码器损坏,300是坐标原点丢失,你的这个300故障有可能是拔下编码器插头造成的。解决了368报警后,要重新设定参考点。

网友B:
对1815号参数重新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8最大可能是编码器损坏,300是坐标原点丢失,你的这个300故障有可能是拔下编码器插头造成的。解决了368报警后,要重新设定参考点。
1815参数怎么设置?操作工按一楼方法改的,改完Z轴的坐标很大,就会出现500报警,Z轴超限.

楼主:
这个很有可能,对于编码器怎么判断好坏?

网友B:
坐标点设定以后还要对软限位1320、1321号参数进行修改。

楼主: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没拆过,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B:
小心一点。只要将上面4颗内六角螺丝拆下就能取下了。

网友C:
编码器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1815设置的时候刻度是不是对齐???

楼主:
什么刻度需要对齐?

网友B:
有的机床厂家会在机床上做个原点标志,这样在原点丢失时方便恢复,且与原来的原点误差很小,对重新对刀比较方便。

楼主:
更换编码器后,368报警还存在,第一次上电,增加报警信息.
430:z轴:SV MOTOR OVERHEAT
365:Z轴  BROKEN LED(INT)
367:Z轴 COUNT MISS(INT)
368:Z轴 SERIAL DATA ERROR(INT)

楼主:
把X轴Z轴的编码器反馈线换一下,报警368X轴故障,说明是反馈线的问题,但是反馈线没有断点,问北京发那科维修部,说可能是插头有毛病,就是哪个直角插头,关于这个插头,有办法修吗?象以前用的232插头,自己焊就行,这个插头不是焊接的,能修吗?或者用其他焊接插头代替也行?买这个插头要带电缆一起买,供货时间也得长点吧

网友B:
反馈线一般都买成品的,你觉得自己的动手能力比较强可以试一试。

楼主:
买了一根,打算把旧的拆出来,自己修修看.
多谢大家这段时间的帮助,谢谢.

网友D:
是不是信号线有断线了,我们经常换的,没什么!

网友E(2012-03-14):
这个线可以自己DI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