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1):
各位大侠,本人对电子尺与编码器的应用有些不明白,请指教:电子尺或编码器在模拟量中,它是如何转换成一个实际的数据的?电信号(脉冲)与位置量是怎样转换的?多谢各位了

网友A:
通过高速计数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但电子尺和编码器输出的是开关量或者说是脉冲量,而不是模拟量,每转脉冲数对应一段位置,故每个脉冲对应的距离就是脉冲当量

楼主:
电子尺是靠改变电压信号来显示位移量的,怎么不是模拟量呢?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C:
编码器中的传感器输出也都是模拟信号,但随后还有A/D转换电路将模拟转换成数字的。现在位置测量装置输出的大多都是数字脉冲信号了。

拿2500线的旋转编码器来说明,这个编码器和电机一起转一圈就会产生2500个脉冲。如果你接受到100个脉冲就表示电机旋转的角度为 360*(100/2500)度。

所以你只要对脉冲进行计数就能知道电机转了多少角度了。

网友D(2011-06-27):
先确认你用的电子尺输出信号是脉冲还是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