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1):
供电局通知要限电 我公司为30分钟内限电到480KW
在公司10KV变电房查知 当时总柜的电流为50A 请问当时的负荷为多少 怎么算
算出的结果可以符合限电的要求吗

网友A:
   好像800kVA的变压器,10kV高压侧额定电流近50安;所以,你当时查得的负荷,应当是800多千伏安。
   有近似估算口诀的,可以查一查。

网友B:
P=UI*功率因素,工厂功率因素一般要求补偿到0.9以上,那么P=10000*50*0.9=4500KW,所以要降500KW以上。

网友B:
对不起,算错了一位小数,应该是450KW。如果高压真的是50A,应该不用降了,请高手指点。